楼主(2012-12-10):
请问各位师傅,如果二次没有接地点,对保护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不允许开路,你仔细看一下控制柜,电流互感器用一个端子出线的同时一根线接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师傅,如果二次没有接地点,对保护会有什么影响?
二次不接地,不影响使用功效!不提倡不接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师傅,如果二次没有接地点,对保护会有什么影响?
二次不接地,不影响使用功效!不提倡不接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接地也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