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2-12-10):
我们常把电力变压器分为升压变和降压变。我的问题是降压变(升压变)可否反过来当升压变(降压变)使用?
   比如某个变电站有一台110KV三绕组降压变,假如110KV高压侧进线(单回路)停电,而10KV低压侧有些线路上并接有小型水力发电机(即可倒送电到变电站内),35KV中压侧各线路另侧没有外来电源,那么10KV侧的电源可否提供给35KV侧的负载?(即10KV电压升压到35KV,这时当升压变用),以达到供电的目的。

网友A:
你难道不要考虑那发电机能不能带的动吗?

网友B:
倒送电供电局一般是不允许的

网友C:
这个负载能力楼主需要考虑。
倒送我以前公司有过,纸厂有自己的发电厂。用不完的电可以并网外送、
但是前期的申请很复杂麻烦。我们高压变电站里面的人都是10几人哦!

网友D:
你先算你的发电机的总容量,35KV的电流折算到10KV电流只要不超额定电流。一般没有人敢这么做。代价太高!!看看有没有高手帮帮你!

网友E:
经过供电局同意,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F:
降压变(升压变)可以反过来当升压变(降压变)使用!!!

完全可以!

网友G:
1、从变压器方面来说,完全可以
2、为了防止对110KV侧倒送电,需做好倒闸操作。
3、10KV侧小型水力发电机大多没有调频的调速器,当35KV侧负荷变化时,10KV侧电源频率相应是跟不上的。

网友H:
理论上可以,实际中还是有区分的。也就是说选用时,升压的就选升压变压器,减压的就选降压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