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住了咋办?

楼主(2012-12-10):
請高手幫一下,那個液壓管道抽油,油槽在機床底部,口很小,裏面堆滿了鐡泥,就是機床銑削的鐵銷產生的!現在把油壓的管道和電磁閥裏面也讀住了。怎樣弄好啊?有什麽避免的辦法沒?

网友A:
只有拆下清洗

网友B:
洗刷刷,洗刷刷!

网友C:
清洗完,做一个当铁销的网挡在管子口!!

网友D:
没办法,只能拆开清洗。

网友E:
3楼的见意很好

网友F:
最好加一个磁性排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洗完,做一个当铁销的网挡在管子口!!
现在里面全是鐡泥,把油槽塞满了!

网友G:
除的清洗,要不就换新的。

网友H:
换新的,然后在进口边装一个磁铁

网友I:
拆下来清洗,管子里面的可以用压缩空气吹出来。
预防的最好办法实在口上加上过滤网。 经常清理。

网友J:
清洗,不行就更换,更换后要防止铁屑再次进入油槽里。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会试试的!

网友K:
这个清除真的不好办,预防好办。

楼主:
是啊,预防才能根治,但预防的办法很多没发实现,也没人管,天天没法清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换新的,然后在进口边装一个磁铁
这个办法好。

网友M:
换新的吧。

网友N(2013-03-17):
直接换新的,然后加装滤网,并加上磁铁,双管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