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简化图!!!

楼主(2012-12-10):
大侠们谁给简化下这个电路图,电气原理图。化成通俗易懂的,这个貌似有点生僻。谢谢大侠!!! 最好能画出电气接线图。这是个织带机(织安全带等)电气原理图。upload=jpg]/uploadImages10/109e5c04176d73738796a09cd505d33b.jpg[/upload]

楼主:
请各位工控高手给解决下!!!

网友A:
再简化只能是画方框图了,但方框图无法指导具体接线及查线。这图已经很清楚了,按原理图接线、维修是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B:
是一个带能耗制动的回路

网友C:
可以自己试着 按自己习惯的方式画一下,一部分一部分来;该图的文字符号(图形符号),用的是以前的。
接线图的话,可能要根据实物来才准确。

网友D:
这个吧,其实已经很简单通俗易懂了,还想要怎么简单?难道你想要更直观的实物接线图?

楼主:
实物接线图在机器上,都是几代电工修改过的了,线号都没个,乱七八糟的。看得人头晕。

网友E:
没有看见你D7-10整流桥前端G2控制在哪里??先不管这些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点动加常行的能耗制动电路,简化一下把SK1-3接一个36VAC或24DC中间继电器过度一个常闭信号和
好像是微动开关WK管限位的改为常闭接点,直接串接在30.31之间。我感觉其他的什么报警灯,声讯都可以简化了!!
本身电路比较简单,只要满足条件该甩就甩

网友F:
这个就是其电气原理图,如果在简化就成了框图了。

网友G:
是不是摇臂钻

网友H:
机床厂家经过多年生产优化,在满足功能的情况下已经不能再简化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受用了。    是织带机,电气图。

网友I:
这个图上的电器符号还是以前的那个样子,参照现行的标准重新画个原理图,熟练了就好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侠们谁给简化下这个电路图,电气原理图。化成通俗易懂的,这个貌似有点生僻。谢谢大侠!!!  最好能画出电气接线图。这是个织带机(织安全带等)电气原理图。upload=jpg]/uploadImages10/109e5c04176d73738796a09cd505d33b.jpg[/upload]
就认识个HR,别的都不认识!而且看的头晕啊!

网友K:
拿书对一下自已画,这肯定是老师傅画的.我辈现在不用这些接触器符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
就认识个HR,别的都不认识!而且看的头晕啊!

哈哈,“HR”很有可能标错了一个字母(也不大记得了);
当然,只是说着玩玩。

网友L:
这个图的设计师,最少在50岁以上了。

网友C:
要便于理解,可以调整一下元件的位置,变成自己习惯的形式,比如1C、2C部分:
可查一下2J在1C线圈回路中,使用的是常开点还是常闭点;2C线圈回路中的3J触点,亦同。还有微动开关的作用等。
以便于原理的理解。

网友M:
我感觉虚线部分是断电延时电路,是控制制动时间的。

网友N:
再简化只能是画方框图了

楼主:
忘了说了,这个是1992年的设备电气原理图,高速无梭织带机。有些符号现在大都不用了。所以有点看不懂。

网友C:
文字符号是拼音缩写,例如:
B:变压器
TA:停止按钮
QA:起动按钮
DA:点动按钮
C(1C、2C):接触器(电容器也是C,C1、C2,看图形符号辨别)
RJ:热继电器
……
图形符号,该图中除了接触器触点、热继电器热元件以外,其他应当可以认出来。
3J线圈并的电容,起继电器延时断开作用。

网友J:
HR是热继电器哦!

网友C:
回楼上:
是就图而论,见16楼,HR可能是HK,但我记不准了,需看见才知道。

网友O:
这个其实已经很简单通俗易懂了

网友P:
貌似我是看不懂!!!!!!!!!!!!!!!!!

网友Q:
再简化就是换台变频器,制动,启动,停止,点动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