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是这样算吧?

楼主(2012-12-10):
这个灯管,加热管。量电阻是100欧姆,一端接火线,一端接零线。功率是:I=220/100=2.2A P=220*2.2=488瓦。
若是两头都接上火线, 能不能两头都接火线??? 功率应该这样算吧? I=380/100=3.8A =P380*3.8=1444瓦。
这样算对不对??? 灯管长 25 cm 。

网友A:
个人感觉不能这样算功率吧!!!电压、电流可以变化,功率是固定的吧!

网友B:
阻性负荷,这么算是对的。

网友C:
计算没有错误!但是没有考虑它本身的功率容量?

网友D:
可以用!!可是不知道寿命怎么样!!!里面是阻丝你在加大电流的情况下,他会发软然后碰壁烧断。不建议加大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计算没有错误!但是没有考虑它本身的功率容量?
同意,要看负载的额定电压,如果是380V接220V可以,但功率会到不了额定功率。如果是额定电压是220V,接上了380V 那就可想而知了

网友F:
可以看看它的标称功率是多少(比如购买时询问),可与计算功率相对照,看是否接近;
图示发热件为电炉丝,好像冷态电阻与热态电阻区别不大(记不准了),那么所测量的电阻可作参考。
若额定电压~220V的加热管,通以~380V的电压,则消耗的功率加大、发热量增加;此时,如4~6楼所说,可能会出现影响加热管寿命等其他问题,甚至影响安全。
当然,楼主只是说计算,没有说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需要跟灯管本身功率匹配,如果实际功率超过额定功率,有损寿命。

网友H:
若是两头都接上火线, 能不能两头都接火线???
这得看加热管的额定电压是多少,不要超过额定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受用了。

网友I:
两头接同一相火线那就无事.

网友J:
灯管阻值在不同的温度下是变化的

要计算功率应该以实际测量的电流电压为准。

网友K:
你要是白炽灯也这么算的话,我就很无语了

网友L:
不要超过额定电压就可以

网友M:
理论上计算一下可以,最好别实际用,影响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