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连接tp700

楼主(2012-12-10):
准备用两个s7-1200和一个TP700触摸屏通过交换机进行连接:
请教:1、这样硬件连接可行吗?
     2、我只有TIA V11的破解版的软件,对PLC和触摸屏编程或下载程序有没有影响?
     3、有没有这样用过的,请给点建议!

网友A:
可行
破解版的软件倒是可以用,但有些功能破解后能不能用就知道了,最好用正版

网友B:
破解版不能保证安全性的  如果你比较熟悉的话也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