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1):
X1控制Y1,X1 ON第一次Y1工作,X1 ON第二次Y1关闭,这样的程序要怎么写?请帮帮我!谢谢!

网友A:
说的是单按钮启停吧,去这里看看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56061

网友B: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取反。

网友C:
I0.0按钮
Q0.0灯
传说中的二分频

网友D:
LDP X0
OUT C0 K2
LD= C0 K1
OUT Y0
LD= C0 K2
RST C0
END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教导!

网友E:
ld X1
ALTP  y1
end

网友F:
一个ALT指令就OK了

网友G:
楼上的正解!

网友H:
可以用一个ALT指令就OK了。

网友I:
单键启停,3楼的方法也是可以的

网友J(2013-01-16):
就是二分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