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灯可以亮吗!!??

楼主(2012-12-11):
上班没事试试以前学过的PCschematic还会不会用,找了才想起来线怎么画,随便画了个图,这个灯会不会亮啊??!!

网友A:
灯不会亮的

网友B:
第一个回路,接通的同时都把自己断开了,会亮才怪

网友C:
不会亮,你可以试试!

网友D:
亮不了,长按S1,KA1则会出现吸合断开的重复动作。

网友E:
没事的时候,亲自试验一下增强印象便于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不会亮的
经过实验证实,一般的线圈继电器是不可以的,继电器常开到常闭,常闭到常开存在时间差,这是普通继电器与PLC的区别之一,不知哪位老师知道有没有能满足这个灯亮的特殊继电器。

网友F:
我们这里没有 过来看看楼主的小创意

网友G:
小继电器的话可以亮。大接触器的话按下亮不起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不会亮的
经过实验证实,一般的线圈继电器是不可以的,继电器常开到常闭,常闭到常开存在时间差,这是普通继电器与PLC的区别之一,不知哪位老师知道有没有能满足这个灯亮的特殊继电器。
用个时间继电器的就可以,第一个KA1延时断开!

网友I:
不一定,要看具体元件

网友J:
这是干什么按住按钮灯倒是会亮下(KA1加个电容),不过成闪光灯了频率视继电器的大小有所不同。并且继电器卡卡响,声音很好听呵呵。还有SB1那个点也没画好。

网友K:
触点是先断后通的  因此你的灯肯定不会亮的

网友L:
应该不会亮的,如把KA1的常闭触点换成KA2常闭触点,效果就不一样了。

网友M:
后面吸合时间小于前面释放时间会亮。

网友N:
这种电路如果是用梯形图在PLC中还有可能实现灯亮,但在实际的电路中灯应该不可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干什么按住按钮灯倒是会亮下(KA1加个电容),不过成闪光灯了频率视继电器的大小有所不同。并且继电器卡卡响,声音很好听呵呵。还有SB1那个点也没画好。
KA1加电容?充放电?可以吗?还有那个通断频率是根据继电器的什么参数大小能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一定,要看具体元件
老师有什么好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继电器的话可以亮。大接触器的话按下亮不起来。
什么样的小继电器可以啊

网友O:
肯定的不会亮

网友P:
会亮,不是太大的接触器或延时性的就会亮,因为机械运动有惯性,没试验过这个电路,但以前做过和这个道理差不多的电鱼器,就是继电器闭店串线圈,打点电瓶带动一变压器,产生高压。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一定,要看具体元件
老师有什么好的元件?
你随便找两个10A接触器试试,不亮才怪呢,电磁铁的吸合力是很大的,有足够的惯性使开点接通,你用这个电路KA1做个振荡器10HZ都达不到。0.05秒足够使KA2触发了。

网友J:
哈哈楼上的看来是玩过铂金触点的电鱼器当年也做过几个的。

网友Q:
要看常开和常闭哪一个先闭合还是先断开,有竞争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R:
是不会亮的

网友S:
有几率会亮的,这种触点竞争  要看你的继电器或者接触器大小了。

网友T:
不可以亮,估计用PLC程序来这样做的话,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U:
这个时间差有的话可以亮,用plc容易实现,单用MY系列的小型继电器的话,可能性不大。可以接线试试。

网友V:
如果长按时是烧鞭炮的声音就会亮

网友W:
应该是不会亮的

网友W:
用PLC控制就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