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滤波电解电容器损坏?

楼主(2012-12-11):
今天看了一下变频器外观好像炸开了、铝壳鼓包、塑料外套管裂开,流出了电解液、保险阀开启或被压出,我估计是滤波电解电容器损坏 但不知道 怎么验证? 新手求助

网友A:
都开包了还验啥

网友B:
呵呵,不会是买了水货变频器吧,现在有些不良商家为了降低成本,用的是翻新或者二手的电容的

网友C:
用万用表就可以量呀!

楼主是电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就可以量呀!

楼主是电工吗?
一般用电容表量的!

网友E:
很可能是水货的 一般电容用两年都没问题的 别图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就可以量呀!

楼主是电工吗?
一般用电容表量的!
常用的万用表都带电容测量!

网友F:
开包了还验啥再者用指针表的电阻档测量

网友G:
看来,是楼主买到水货了。买个正品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