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人请进,编程

楼主(2012-12-11):
有三台电动机,要求启动时每隔10min依次启动,每台运转2小时后自动停止,运行中还可以用停止按钮将三台电动机同时停机,试编程plc的控制程序(这里,题目中提到运转2个小时,我知道一般编程用的是10ms脉冲的定时器,但2个小时应该就要用到俩个定时器了, 我还没有编过这样的程序,拜托高人帮个忙,谢谢了

网友A:
又是老师留的作业吧?

网友B:
是老师留的作业吧   这也太简单了吧

楼主:
不是老师的作业  是自己真不会这个有两个计时器计时的  求教

网友C:
计时不一定要用定时器,用计数器也可以计时啊!

网友D:
用PLC分钟脉冲内部继电器和计数器就可以进行记时。

网友E:
先起动的,作为后起动的条件;
另外,PLC的型号?

网友F:
不会的帮顶了

网友G:
时间的问题,可以用几个定时器实现串级延时控制,或定时器加计数器实现长时间的延时控制。

网友H:
不知道你用什么PLC,这种控制还用PLC?

网友I:
应该是老师的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