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什么替代旧设备黑白CRT显示器?

楼主(2012-12-11):
旧设备黑白CRT显示器的显像管坏了,原显示器的接线图如下:
六线插头接显示器,10线插头接设备线路板。

网友A:
有点看不懂,等后面高手帮你处理

网友B:
向厂家咨询下。

网友C:
不就是一个信号线嘛
什么显用液晶纯平都可以替代啊!

网友D:
应该可以用液晶屏+格式转换卡

网友E:
没见到过这种接口的产品

网友F:
现在都是彩色的了,黑白的有点困难啊

网友G:
是不是这样的,红绿蓝三色,两个黑色地线,白 黄行场同步信号接到现在的彩显信号输入端就可以了

网友H:
淘宝下,好像有专门的转接板

网友I:
只要弄清六线插头各线功能就好办了,是用液晶还是其他显示器替代,不然无法进行。

网友J:
那个接到设备上的线你查一下看是什么信号,一般来说,接到显示器上的是视频信号或者是直接接到显示器的视频信号和同步信号,要是前者,就直接买一个视频转换器,就可以转换成显示器的信号了,要是是同步和视频分开的,你就将那个线请个修显示器的接到彩色显示器里面就行了,很容易接,也花不了多少钱!!!
9针D形接口,以下为MDA标准针对定义:
1 GND(地)
2 GND(地)
3 NC(空)
4 NC(空)
5 NC(空)
6 INTENSITY(亮度),TTL电平
7 VIDEO(视频)TTL电平
8 H-SYNC(行同步)TTL电平
9 V-SYNC(场同步)TTL电平

VGA接口-管脚定义  管脚定义
RGB D_SUB(1张)  1红基色 red   2 绿基色 green   3 蓝基色 blue   4 地址码 ID Bit   5 自测试 ( 各家定义不同 )   6 红地   7 绿地   8 蓝地   9 保留 ( 各家定义不同 )   10 数字地   11 地址码   12 地址码   13 行同步   14 场同步   15 地址码 ( 各家定义不同 )计算机D15的焊接方法:   红线的芯线 脚 1   红线的屏蔽线 脚 6   绿线的芯线 脚 2   绿线的屏蔽线 脚 7   蓝线的芯线 脚 3   蓝线的屏蔽线 脚 8   黑线 脚 10   棕线 脚 11   黄线 脚 13   白线 脚 14

你将场 行同步信号接到彩色显示器上,将视频信号接到一个基色信号上 ,应该是可以显示出单色图像的,彩色显示器就用电脑显示器就行

网友K:
有点太       专业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上的,试试看吧。
下图就是显示器的主板,设备主板没有图片。

网友G:
首先根据设备情况看一下原设备分辨率是否可调,采用的是什么类型显示适配器,然后推测出7跟信号线的作用,自己动手试试等待你的好消息。

楼主:
此图是设备主板连接CRT的10线插头处

网友L(2013-01-20):
没有解决啊,找了N多师傅都没办法,还是自己试试吧,但自己确实不是很清楚,显示器上接口有标识的。六根线的标识是:1、VI:场信号  2、NI  (不知是什么信号?)3、G 地  4、G 地 5、VE 视频信号 6、HO行信号

网友M:
你看HMI可以不

楼主:
显示器上接口有标识的。六根线的标识是:1、VI:场信号  2、NI  (不知是什么信号?)3、G 地  4、G 地 5、VE 视频信号 6、HO行信号. 连接LCD显示器,
VIDEO(视频)TTL电平  ------   5、VE连接一个基色信号
H-SYNC(行同步)TTL电平------  6、HO
V-SYNC(场同步)TTL电平------- 1、VI
通电后显示器显示无信号。

网友J:
地线呢  怎么不接呢   场行共用地线,然后把基色的信号地也接上视频信号的地
还有那个NI信号  你通过一个小电解电容  挨个信号线试一下  也许会有收获

楼主:
旧式九针信号源较目前通用型RGB显示器的区别在于行频和场频不规则,大部分不能通用,所以在改造或更换时必须根据行频和场频率定制相应软硬件。搜了一下,网上是这样说的。看来是OVER了。谢谢楼上的帮助

网友N(2013-02-26):
大修,用新电脑重新做监控系统。

楼主:
有重做监控系统的钱还不如重新买台新设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