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1):
请问各位老师:欧姆龙PLC(OMRON  SYSMAC  CPM2A)在输入程序的时候是开启PLC电源还是关闭PLC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欧姆龙PLC(OMRON  SYSMAC  CPM2A)在输入程序的时候是开启PLC电源还是关闭PLC的电源?
离线编程:那么PLC电源是否开启与你毫无关系
在线编程:你PLC电源不开启如何往里面先程序呢?

网友B:
要看用什么编程,用电脑编程时只有下载时才需要开启PLC电源。用手持编程器就要长期开启PLC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