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1):
拉力试验机的安装调试方法,具体如下:

   1、安装
   万能材料试验机安装在清洁干燥而且温度均匀的房屋内同时应考虑到在机器上作较长的长梁弯曲试验的可能性以及使用镜式延伸计进行试验的可能性,所以在试验机的周围应留出足够的空余面积。
   万能材料试验机主体及测力计安装时不需要特殊地基,只按地基图作好一般地基并留出地脚螺丝孔浇固即可。
   找万能材料试验机主体水平,可将水平仪放在油缸的外圆上按机座纵横两个位置及水平方向找好水平,用精度在0.10/1000毫米的水平仪找到±1格,不平时在底座下面加垫铁来调整。测力计顶上有两个孔以备再安装时穿钢丝绳用。
   测力计的水平很重要,找水平时使摆杆左侧面与标准线板的刻线对齐,使其不动,然后用弯尺靠在摆杆上部的大面上以0.1/1000毫米的水平仪放在弯尺上找到±2格。不对时在底座下面加垫铁,并须是摆铊与不挂摆铊是指针均须对正零点不动。
   将测力计后上方铁门打开检查小线锤的线是否绕在指针同轴小齿轮的沟槽中,系线绳的长度应适当,不能太长或太短,其限度为最长不能碰到撤离记得横隔板上,最短为小齿轮旋转一周时效锤不会碰到小齿轮。

   2、万能材料试验机接管
   在安装主体与测力计相通的油管时,应首先将油管用柴油洗净,不使任何杂质留在管内,以保证油路中的清洁。
   应注意接头垫圈是否完整,如不完整时应取用本机器附带的新垫圈装好以防高压时渗油。

   3、油的规格选用介绍
   在液压传动中应采用优质的中等粘度矿物油。油内要不含水、酸及其他混合物,在普通温度下应不分解、不变稠,并在灌入机器以前,油液必须经过过滤。由于用油不当,会使阀门和油路发生堵塞以及机器有可振动,这些都会影响试验机的正常运转。
   油的参考规格:
   比重:0.86—0.97
   凝固点:-15℃到-20℃
   根据实际情况也可采用国产30—50号机油

   4、灌油及放油
   揭开测力计左侧铁门,可以看到钢丝网滤油器,灌油时就通过此滤油器注入油箱内,一次灌入的油量约28公升,以油箱外面上边装设之油位指示器为准,所用之油类规格可参看油的规格选用介绍。
   开始使用试验机之前,必须将从油箱到油泵管路中间装设的活栓打开,活栓的刻线与管子成一直线时,表示油箱与油泵之间的油路畅通,如刻线与管子成正交时,则表示关闭。
   放油时打开测力计左侧底部之油嘴即可,关于油的使用期限根据各地气候而决定,如发现油开始混秽不能用时应换新油,欲擦试油箱底部或东西掉入取出时先放净油,卸下测力计左下方的圆盖即可,完后须上好。

   5、接电
   万能材料试验机的电气装置配备在测力计内,设有磁力启动器可用按钮操纵,并有小型变压器,输入电源为380伏,输出电压为6伏,并在测力计正面右上方设有6.3伏小型指示灯一个。
   万能试验机出厂接线电源为380伏,磁力启动器线圈为380伏,从电源引来的电线,经过测力计前罩接到接线板上。全部接线可参看本说明书中附带之电气线路,接好电源并打开油箱与油泵的通路获栓,其他各部检查完毕后,可开动测力计台面上的按钮,试行运转油泵电动机,观察飞轮旋转方向是否与飞轮箭头方向一致,如不符合时应调换电源接头使其一致,再开动下钳口座升降用电动机,检查下钳口座的升降动作是否与按钮上所示的文字相符,再检查个超程及超荷电钮是否合用.

   6、润滑
   主体底座上面的压盖上设有注油孔,通过该孔注油来润滑螺母,下钳口座升降用丝杠的螺纹,根据使用情况应该经常润滑,以免磨损妨碍转动.
   主体安装完毕后通过底座上面探油针的座孔,用漏斗向油池内注入机油,注入的油深为30毫米,以探油针测出。
   测力计内主轴两端之滚珠轴承,平时不准设法注油润滑,以免日久产生油泥妨碍精确机构的灵敏度,如果是使用年限较长必须拆卸内部时可用火油冲洗后放入极少量优质润滑油,但要足以能防止其锈蚀,装好后一标准测力计重新校验之。
   油泵上没有一个螺丝堵,安装好后,初用时将它拧开,向油泵内部注入大量机油,以后如内部机油因使用日久不良时,可将油泵下面螺丝堵拧开放出之,重新灌入,如果机器经常使用时大约每月应换一次。

   7、油泵的初次运转及试车
   按动测力计台面上的电钮即可开动及停止油泵的转动,当安装后初次运转或变动电线接头,在开动前必须检查油箱通向油泵通路之活栓是否打开及开动后油泵皮带轮的旋转方向是否按箭头指示的方向旋转。
   安装油泵后的初次运转,先把油泵顶上的螺丝取下以与油箱内相同的油用油壶对准丝孔灌入,灌满后再拧紧螺丝,以后如发现内部机油使用日久不良时可将油泵下面螺丝堵拧开放出,再重新灌入清洁的油,如果每天正常使用的话,大约每月抽一次较适当。
   当油泵初次运转时,油泵内部常存在一少部分空气不能排出或者在某种情况下有空气被吸入到油泵内,那么油液的输出便形成断断续续,因此荷载的增加也就不规则,指针会产生间歇现象,为了判断这现象,可以将测力计侧面盖板卸下观察,由送油阀流回油箱的油如果没有什么悸动现象,可以设想油泵是在正常的工作。

网友A:
放油时打开测力计左侧底部之油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