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1):
定义及概述:

  拉力机也称拉力试验机,拉力机是用来对材料进行拉伸、压缩、弯曲、剪切、剥离等力学性能试验用的机械加力的试验机,适用于塑料板材、管材、异型材,塑料薄膜及橡胶、电线电缆、防水卷材、金属丝等材料的各种物理机械性能测试,其使用行业范围遍布:科研院所、商检仲裁机构、大专院校以及橡胶、轮胎、塑料、电线电缆、制鞋、皮革、纺织、包装、建材、石化、航空等行业,为材料开发、物性试验、教学研究、质量控制、进料检验、生产线的随机检验等不可缺少的检测设备,拉力机夹具作为仪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材料需要不同的夹具,也是试验能否顺利进行及试验结果准确度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选购注意事项:

一、首先应考虑需要测试材料拉力范围。

   拉力范围的不同,决定了所使用传感器的不同,也就决定了拉力机的结构,但此项对价格的影响不大(门式除外)。对于一般软包装生产厂家,拉力范围在100牛顿的了就已经足够。因此也决定了采用单臂式的就可以了。

   与单臂式相对应结构的是门式结构,它是适应比较大的拉力,如一吨或以上。所以软包装厂家基本用不着。

二、试验行程的问题。

   根据软包装薄膜的需要测试的性能和要求,行程在600-800mm就可以。材料伸长率超过1000%的可以选用行程1000或是1200mm。

三、标准配置问题。

   智能化的三种基本配置:主机、微电脑、还有打印机,如果微电脑功能强可以直接打印。另外也可配备普通电脑。有了电脑,就可以进行复杂的数据分析,如数据编辑,局部放大,可调整报告形式,进行成组式样的统计分析。

   如配用电脑,厂家应给加入相应控制系统。

四、输出结果。

   试验结果输出结果可任意设置:最大力值、伸长率,抗拉强度、定力伸长、定伸长力值、屈服强度,弹性模量、最大试验力8项。这可以说是微电脑操作时,输出的最全面的结果。国外一些厂家的产品,一般可以输出这8项。国内有的厂家可以输出5-6项,有的厂家就只能输出最大力值,平均值,最小值三项。

五、在可做实验项目上。

   软包装要求拉力机一机多用,即在配备不同夹具的基础上,可做拉伸、压缩、弯曲、撕裂、剪切、180度剥离、90度剥离试验。

市面上有一些高档拉力机除以上项目外,因其传感器精度高(有的达到十万分之三)还可以测试摩擦系数。

六、产品机械主要配置:

   传动,有丝杠传动和齿条传动,前者昂贵,用于高精度,测试重复性高;后者便宜,用于低精度,测试重复性低。
丝杠,对拉力精度测量具有决定作用。一般的有滚珠丝杠,梯形丝杠,一般丝杠。其中,滚珠丝杠的精确度最高,但是其性能的发挥要靠电脑伺服系统操作才能发挥,整套价格也比较昂贵。采用一般丝杠和梯形丝杠就可以达到软包装所要求的精度,即0.5-1%精度。

   传动,有齿轮传动和链条传动,前者昂贵,用于高精度;后者便宜,用于低精度。

   传感器,主要成本在于寿命,光电感应是其中比较先进的技术,一般可用十万次以上,进口和国内部分合资厂家可以达到。

七、试验速度。

   市面设备有的在10~500 mm/min,有的在0.01~500 mm/min,前者一般使用普通调速系统,成本较低,粗糙影响精度;后者使用伺服系统,价格昂贵,精度高,对于软包装企业,选用伺服系统,调速范围1~500mm/min的就足够了,这样既不影响精度,价格又在合理范围之内。

八、测量精度。

   精度问题,包括测力精度,速度精度,变形精度,位移精度。这些精度值最高都可达到正负0.5。但对于一般厂家,达到1%精度就足够了。另外,力值分辨率几乎都能达到十万分之一。

技术参数:

1、精 度 等级;1级

2、测力精 度:1N

3、速度精度:<示值的±1%

4、试验速度:0.5mm/min-500mm/min14个档位速度(有特殊要求时请说明)

5、测力范围:50N、100N、200N、500N、1000N、 2000N、5000N

6、电源: 220AC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