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M上电没显示

楼主(2012-12-11):
VFD-M,是三相0.75KW的上电没显示,请问这打概是啥坏了。我用表测量了,输入及输出模块均没坏。可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查哪儿。望老师们指教。

网友A:
500V 电源有,那么开关电源的问题大,先查查启动电阻吧,一般是那个开关管周边的大电阻 2W 左右的。

网友B:
建议更换电源芯片3844

网友C:
那就加电测量,看直流电压都正常吗?
然后测震荡电路部分

楼主:
测得直流电源有事大于600 A啊

网友D(2013-02-12):
应该是电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得直流电源有事大于600 A啊
600A?

搞错木呀。。。。。

网友F:
先检查下充电电阻,是个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如果是好的,再看看充电电容要是都没问题建议检查开关电源部分,主要是电源芯片3844之类的

网友G:
初次接触FVD变频器,希望多指教。

网友H(2013-03-15):
我新手哈,但是这个应该是开关电源一个小电解电容失容造成的,具体容量我忘记了,反正是两个电容挨在一起的,换个头小的那个,换成50v/47uf就可以了,嗯,这个是台达M系列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