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1):
师傅们好,PLC控制比例阀电子放大器,模拟量'输入控制0-10V / 4-20mA 。我用的是阶梯段压力,(就是5MPa、1OMpa、15Mpa、2OMpa)如果用模拟量输出模块太过浪费,成本高,如果用PLC四个输出点分别连接四个阻值不同的电阻,是否可行?   电位器输入2K一50k ,我用四个pLc输出点控制四个电位器通断,输入比例放大器是否可行?谢谢谢啦!!!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比例阀输入信号选择电压,你用3个口就可以了,多加几个电阻,构成一个电压网,通过电阻网,可以有更多选择!

网友C:
呵呵;你找个10V的电源,再用一个电位器手工调节,什么钱都省了;

网友D:
连续的四个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