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1):
学生我手头没有示波器,想请教各位老师如何在实际修理中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检测PC929和PC923L的好坏?一般有问题都是把变频上面的929全换了,感觉有点浪费,求赐教!急~

网友A:
我一般是上电再量IGBT控制极的电压,没有谁说坏一个就全部换的!
没有说没有示波器就不能判断,我修变频也没有那东东,一年也要修不少,不过有那东东帮忙,应该效率会高一些的!

网友B:
 有一个超直接的方法  ;  不通电的情况下,指针表*10档,红表笔接2脚,黑表笔接3脚。    正常的情况下这时表针只偏转3-4小格。若偏转很多,基本可以判定它坏了,929,923都是一样,一般929更容易坏。 你可以弄个新的和坏的对比就知道         另外的就是通电量电压了

网友C:
停电情况下,对比各脚对地电阻值,有其它各路可比较,也能测出好坏。最好的方法,是上电单独检修驱动板,测输出电压和电流,判断最为准确。与示波器的有无关系不大。好坏还是比较容易测出的。

网友D:
2楼的说的没错  如果你想测出好坏可以 用新的去对比一下。

网友E:
测各脚电阻值,对比

楼主:
谢谢老师 我试试看

楼主:
谢谢咸老师 我拿新的来比较看看

楼主:
谢谢!很实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