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沿触发

楼主(2012-12-11):
我们这施耐德变频器 是边沿触发,是啥意思啊。能给举个例子吗?

网友A:
边沿触发呢,有上升沿触发,还有下降沿触发。打一个比方,你按一个按钮开关控制灯泡,是按下去灯泡就亮(上升沿),还是松开按钮后才亮(下降沿)。

网友B:
分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通俗讲就是脉冲产生时导通,和脉冲结束时导通。

网友C:
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有效.

网友D:
沿触发是这么回事,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但是楼主的问题是变频器。他是说的控制端子的沿触发?还是IGBT的边沿触发呢?不知道呀。

网友E:
4楼说出了我的想法

楼主:
控制端子的沿触发

网友F:
边沿触发,是指,导通一次松开就能启动的意思,上升下降都行。一般用在3线控制,2线控制的地方。

网友G:
需要保持信号还是瞬动信号的区别吧。

网友H:
2楼说的没错,边沿触发就是上升和下降沿触发

楼主:
7楼的是哪的啊  给谁做广告呢, 你得收取多少好处费啊 。都是那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