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1):
今天在修理一个液压站的时候,上面的6个中间继电器都没有了,因为变压器变出来的电压经整流桥才连在电路中,我一看无疑肯定要用直流中间继电器,然而我师父直接找了6个交流24V的中间继电器装上了,我很纳闷,问他他说可以用的,不知道为什么?

交流中间继电器可以用在直流电路中么?
直流中间继电器可以用在交流电路中么?
请指点!

网友A:
交流接触器在应急时可以代用直流接触器,吸合时间不能超过2小时(因为交流线圈散热比直流差,这是由它们的结构不同决定的),真的要长时间使用最好在交流线圈中串一电阻,反过来直流却不能代用交流接触

网友B:
线圈的铁芯构造不一样,为避免不必要的故障还是不用交流代替直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接触器在应急时可以代用直流接触器,吸合时间不能超过2小时(因为交流线圈散热比直流差,这是由它们的结构不同决定的),真的要长时间使用最好在交流线圈中串一电阻,反过来直流却不能代用交流接触
都什么不一样啊,我感觉拆开看就线圈不一样啊?
要是串联电阻,多大的合适啊?

网友C:
学习了,还真没这样试过.

网友D:
交流中间继电器可以用在直流电路中么?

不是长时间通电没关系,因为交流有感抗,改成直流后,没有了这个感抗,阻抗就小了,电流太大而发热

直流中间继电器可以用在交流电路中么?

线圈的磁力就会小很多,可能会不能吸合。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这样用的。这只能应急,长期使用肯定不合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交流接触器在应急时可以代用直流接触器,吸合时间不能超过2小时(因为交流线圈散热比直流差,这是由它们的结构不同决定的),真的要长时间使用最好在交流线圈中串一电阻,反过来直流却不能代用交流接触

————————————————————————————————
正解!通用的继电器,交流有短路环,而直流的是没有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交流接触器在应急时可以代用直流接触器,吸合时间不能超过2小时(因为交流线圈散热比直流差,这是由它们的结构不同决定的),真的要长时间使用最好在交流线圈中串一电阻,反过来直流却不能代用交流接触
正解,但最好还是不要用交流代替直流

网友H:
学习了,临时代换可能会用到

网友I:
散热不好 容易出问题 不要把接触器给弄烧了 自动锁螺丝机www.szcszdh.com

网友J:
跟五楼的想法一样

网友K:
吸合能到位吗

网友L:
上面有人说加个电阻就可以长时间使用   请问电阻有多大的要求吗?   还是说随便串上去就OK呢?

网友M:
交流的线圈直流电阻,可能烧了

网友N:
整流桥输出的直流可以接交流继电器,脉动直流也有感抗,电流不会比接交流大很多,如果是稳压直流电源输出的直流电就不要接了,纯电阻电路线圈电流要大很多。

网友O(2014-04-04):
交流继电器可以用于直流电路,如:220V的交流继电器可用于24V的直流电路上,如果直流太低不能吸合,直流太高则容易烧线圈;但直流的不可以用于交流。

网友O:
打错成24V了,是交流继电器的所测直流电阻要接近直流继电器的电阻才可以代用。

网友P(2015-08-22):
为什么DC12V的继电器通电线圈两端会产生30V左右的交流电?

网友Q:
纯属瞎搞、5楼的同志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