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1):
各位前辈,我这里有台机器,有专门的电脑操作软件,这个软件如何读取PLC内部的地址和数据呢?需要什么样的通讯?

网友A:
我也留位置,我也想知道

网友B:
PLC是OMRON的话你可以安装CX-PROGRAMMER,里面先把程序上载上来然后监视内存,就可以看数据了

楼主:
PLC是OMRON的CP1H,不借助编程软件,因为我整台机器有专门的操作平台,我读取PLC数据是跟外部的做整合运算的,不只是看到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么高深的东西,贴个图开开眼啊

网友B:
你都不说这软件是啥,别人怎么知道你到底想做什么

网友D:
你这个专用软件有啥功能,如果要自己开发的话利用PLC提供的动态链接库里的函数就可以跟PLC通讯了,借口用232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我这里有台机器,有专门的电脑操作软件,这个软件如何读取PLC内部的地址和数据呢?需要什么样的通讯?
楼主 你要提供足够多的信息才可以

你是什么电脑  什么系统  什么软件   做什么用的 PLC是什么型号  不然谁知道你要干嘛

网友F:
如果有专用的组态软件读取会很轻松,但如果需要自己开发就需要掌握HOSTLINK了!

网友G:
这个真的帮不上忙,说清楚让高手指点吧。

网友H:
我也不懂 请高手出招吧

网友I:
你把软件装上试试不就知道了??是不是类似于组态软件的啊,有专门的驱动。你做个通讯线连接电脑和你的设备,肯定能通上。然后读取相关参数的地址就行勒

网友J(2013-09-12):
装个CX One软件 视图 窗口 查看即可
但我也想问一下写VB怎样与PLC通迅呢,请一下!!

楼主(2016-04-21):
回复 网友B:
软件是自己编写的,你可以这样理解,我不要触摸屏,用电脑代替触摸屏,自己开发软体控制PLC的一切就像用触摸屏控制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具体一点,这个不会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