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单按钮控制电机正反转求喷!

楼主(2012-12-11):
请问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主电路呢?

网友B:
看了一下,没看出什么问题,03年得时候也画过一次

网友C:
好象动作不起来啊

网友D:
继电器用的多啊。两个加个接触器就可以了。上图

网友E:
4楼图经典

网友F:
貌似KM2不会吸合吧,楼主去掉KM2支路上的KA1的常开点,应该可以。
以上是个人观点,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G:
“貌似KM2不会吸合吧,楼主去掉KM2支路上的KA1的常开点,应该可以”
它是先断开KM1然后让KA1得电再用KA1去导通KM2。这个图很好。

网友H:
对 这图很好的 兄弟 我都还没接触过这接法 学习了 谢谢诶

网友I:
好象动作不起来啊
只能点动

网友F:
请问图纸中画圈的地方意义何在?

网友J:
楼主KA1的自锁应该是不需要的吧,而且到KM2反转的时候KA4可能会出现触点竞争的。

网友K:
四楼应该是个经典单钮控制,学习了》

网友L:
我倾向于11楼的意见,我看这个图纸只能启动。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好象动作不起来啊
只能点动
应该只能点动。

网友N:
应该实现不了正反转

网友O:
你的ka1能自锁吗

网友P(2016-03-31):
引用 网友Q:
看看这个
这个是经典的,且经过实践的!

网友R:
没有主电路,光一个二次电路,你这电路图我看不懂

网友S:
整点实用的谁在实际中整个正反转用那么多元件啊

网友T:
可以实现,不错。
这个图还可以优化一下,省出一个继电器。把KA2和KA4合到一块,用一个去停止两个接触器,然后用KM1的常开点和KM2的常闭点做一个启保停电路控制KA3。然后再用KA1与KA3的常开和常闭分别组合去启动两个接触器使之轮流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