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1):
交流接触器通电电振动声很大,是因为里面的线圈磁性个足导致触点松动的吗

网友A:
换一个了,三十块钱的东西。修一下也管不了多久。
多为铁芯面不平,或有异物,以及锈蚀等。

网友B:
在铁芯表面滴两滴变压器油就好了

网友C:
上学是是把它拆了,铁芯用刀刮刮,在用挫挫挫下,最后滴油防锈!
如果你的东西很贵重,舍不得换的话,而且很难换,就这样搞搞吧!

网友C:
是用电工刀哦!

网友D:
换一个,如果不想换就别理它。

网友E:
换个新的省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了,三十块钱的东西。修一下也管不了多久。
多为铁芯面不平,或有异物,以及锈蚀等。
很便宜的东西没必要花费那精力和时间。

网友G:
仔细检查以下:
1、铁心接触面脏了;
2、铁心上面的短路环断了;
3、弹簧;
4、异物卡涩;
5、线圈吸合电压低了。

网友H:
8楼说的很对,按以上检查修复,不行只能换新。

网友I:
  8楼说的很对。我赞成

网友J:
学着修一下还可以,不会用太久的,不如换一个新的。

网友K:
摸一些黄油可以用一段时间

楼主:
谢谢各位,我换了,只是梦了解更多原因

网友G:
交流接触器的常见故障与检修:

1、交流接触器是一种用来自动地接通或断开大电流电路的电器,它可以频繁地接通或分断交流电路,并可实现远距离控制。其主要控制对象是电动机,也可用于其它负载,具有控制容量大、过载能力强、寿命长、设备简单经济等特点,因此在电器控制中应用十分广泛。然而,交流接触器因其特殊的工作环境,难免会发生各种故障,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的发现故障并排除之,必然会对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带来影响,甚至导致电气设备烧毁的严重后果。

网友G:
2、常见故障分析
   2.1 线圈故障  线圈烧毁的原因很多,例如电源电压过高,超过额定电压的110%就有可能烧毁线圈。另一方面,电源电压过低,低于额定值的85%也有可能烧毁接触器线圈,这是因为接触器衔铁吸合不上,线圈回路电抗值较小、电流过大而造成的。此外,电源频率与额定值不符、机械部分卡阻致使不能吸合、铁心极面不平造成吸合磁隙过大,环境方面的因素如通风不良、过分潮湿、环境温度过高等,都会引起这种故障。线圈断线故障常由线圈过热烧毁引起,也可能由外力损伤引起。
   针对不同的原因,应采取不同的对策。如果是线圈不良故障,更换同型号线圈即可,铁心如有污物或极面不平,可视情况清理极面或更换铁心。
   2.2 交流接触器响声过大  电源电压过低、触头弹簧压力过大、铁心歪斜都可造成响声过大。交流接触器产生较大的响声,主要原因是线圈通入的是交流电,吸力是脉动的,因此可在极面上加短路环,以避免噪声的产生,而短路环的断裂会造成响声过大。排除的方法一般为检查短路环,调整弹簧,清洗或研磨铁心极面等。当然,电源电压比所需电压低得太多也会产生这种现象,故应检查电源。
2.3 接触器触头烧损太快  接触器触头烧损太快有本身的质量问题,也有选用不当造成触头烧蚀太快的原因。遇到这种问题,首先应该检查负荷电流是否超过接触器额定电流太多,或者是否用于频繁起动的场合,确属这种情况,则应更换大容量的交流接触器。如果被控对象是三相电动机,则应检查三相触头是否同步。如果不同步,三相电机起动时短时间内属于缺相运行,导致起动电流过大,应进行调整。
   另外,还应检查触头压力是否正常,触头压力太小,会造成触头接触电阻增大,引起触点严重发热。测触头压力可用纸条法测定,方法是取一条比触头稍宽一点的纸条,放在触头之间,交流接触器闭合时,若纸条很容易抽出,说明触头压力不足;若将纸条拉断,说明压力过大。小容量交流接触器稍用力能将纸条拉出并且纸条完好,大容量电器用力能拉出纸条但有破损,则认为触头压力合适。
对于触头上氧化层、烧灼或毛刺、熔焊等问题的处理可以参考如下:
   (1)触头上有氧化层时,如果是银的氧化物则不必除去,如是铜的氧化物,应用小刀轻轻刮去;如有污垢,可用抹布醮汽油或四氯化碳将其清洗干净;
   (2)触头烧灼或有毛刺时,应使用小刀或什锦锉整修触头表面。整修时不必将触头整修得十分光滑,因为过分光滑会使触头接触表面面积反而减小。另外,不要用砂纸去修整触头表面,以免金钢砂嵌入触头,影响触头的接触。
   (3)触头如有熔焊,必须查清原因,修理时更换触头。发生熔焊的原因有负载侧短路、操作电压过低使交流接触器吸合不可靠或振动、灭弧装置损坏及接触器容量过小等。
   2.4 吸不上或不释放  吸不上或吸不足的原因除了机械故障外,电源电压过低、内阻过大、线圈断线等是产生这种故障的主要原因。不释放或释放缓慢的原因有触头弹簧失去弹性或弹性过弱使触头复位力量不足、触头熔焊、铁心极面或铁心导槽有污物、铁心闭合时的去磁气隙减小等。

网友G:
3、案例分析
   案例1:一台CJ10-20交流接触器,通电后没有反应,不能动作。
   原因分析:电磁机构中,线圈通电后会产生磁场。在磁场的作用下,固定铁心与衔铁之间产生吸力,带动触头动作。接触器通电后不动作的原因有线圈断线、电源没有加上、机械部分卡死等。
   检修方法:首先查外电源,结果正常;再查接触器线圈引线两端电压,结果正常;再拆下电源引线,查线圈电阻,为无限大,确定线圈断线。打开接触器底盖,取出铁心,检查线圈,发现引线从线端根部簧片处折断,其余部分完好。将簧片重新焊上,装好接触器,通电试验,恢复正常。
   案例2: 一台CJ10-20交流接触器通电后,线圈内时有火花冒出,伴随冒火现象,接触器跳动。
   原因分析:有火花冒出,说明接触器线圈回路在接触器通电时有断路或短路现象,而接触器跳动,说明线圈通电过程中有间断现象。据此,问题应出在电气回路。
   检修方法:拆开接触器,取下铁心,检查线圈回路,发现线圈引线与端头簧片之间已断裂。只是由于引线本身的弹力,使断头仍与引线端头相连。在接触器动作时,受到振动才造
   成线圈回路时断时开,并在断头处产生火花。取出线圈与卡簧,焊牢组装后通电试验,恢复正常。
   案例3: 一台内燃机起动器,通电后能工作,但输出电压只有25V,达不到正常时的36V。
   原因分析:电压较低有多方面的原因。这是一台可控硅控制的直流电源,因此造成输出电压较低的原因可能有:①外电源电压低;②变压器故障;③整流部分故障。
   检修方法:依据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查电源进线,三相之间电压均为380V,结果正常;再查螺旋式熔断器后电源电压,三相之间也为380V,结果也正常;最后检查变压器输入电压,除U、V相之间为380V外,其余相间均不正常,偏低较多。再查接触器主触头,主触头均有不同程度的烧蚀现象,其中有一对触头已烧坏,不能接通。更换接触器,故障排除。

4、结束语
   总之,接触器无论发生哪种故障,应首先判明故障的种类和该故障可能产生的原因,然后依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查线圈,后查电源和机械部分,最后进行调整、研磨等,避免盲目拆卸,人为扩大维修工作量甚至人为再造故障。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仔细检查以下:
1、铁心接触面脏了;
2、铁心上面的短路环断了;
3、弹簧;
4、异物卡涩;
5、线圈吸合电压低了。
2、铁心上面的短路环断了;4、异物卡涩;
这两种可能最大。

网友M:
这种情况就是铁心处有异物,使接触器闭合以后,铁芯接缝处存在缝隙导致。

网友N:
还修什么 直接换掉 少点故障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了,三十块钱的东西。修一下也管不了多久。
多为铁芯面不平,或有异物,以及锈蚀等。

网友P:
换新的看看什么情况,也有可能是负载回路有问题!

网友Q:
线圈是多少V的?

上次我搞了一个380V的吸合就嗡嗡响,我把负载卸下来再通电还是嗡嗡响,找了半天毛病,最后经检查是电压不足引起的,把线圈烧了...

量一下线圈电压...

如果是老接触器的话看看触点...

实在不行就换新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R:
都是高手啊  说的都很有道理

网友M:
最近,就处理了一个相同的问题,大接触器,“合闸”以后有时巨响,吓得赶紧断电。拆开线圈,做卫生。然后滴一点油,因为铁芯全生锈了,特脏。然后再用,两个字:无声。很爽。

网友S:
铁芯磨损,接触面有杂物,短路环断裂。
一般都是更换。

网友T:
14#15#16#楼分析的很好可参照调整

网友U:
学习了,谢谢各位分享经验!

网友V:
引用 网友C:
上学是是把它拆了,铁芯用刀刮刮,在用挫挫挫下,最后滴油防锈!
如果你的东西很贵重,舍不得换的话,而且很难换,就这样搞搞吧!
真是过日子的人

换个新的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