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看哈这个电机怎么使用?

楼主(2012-12-11):
如图所示,是松下电脑光驱拆下的3个驱动电机:激光头移动电机,光盘旋转驱动电机,托盘进出驱动电机。本想将以上3个电机作为驱动装置,用PLC编程来控制其旋转,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 其中 激光头移动电机。。。DXM1160-A471AJCG 排线上的字 SNT-F1 ;光盘旋转驱动电机:DXM1186-A N14508 排线上的字 SONY CHEMICALS CORP AWM 20696 80C VW-1

网友A:
用PLC来控制,可能不好弄

网友B:
应该是没有调速问题,直接给12V电源不就行了

网友C:
小步进电机,不是很容易弄的了

网友D:
两相4线制步电机!

网友E:
光驱上的小电机?

网友F:
这电机,个头真特别。

网友G:
呵呵;直接扔了吧;

楼主:
这个电机是可以使用的,小的是步进电机,大的是无刷电机,在网上看到有人将其制作小型打印机,滑台等,但是是用单片机编程控制的,我想用PLC编程来控制,希望大侠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