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请教三菱伺服,位置控制信号问题

楼主(2012-12-11):
位置控制的信号有普通集电极开路与差动输入两种模式。但是不管是哪种模式,都公用一个发光二极管。也就是说,不管是集电极开路或者差动输入,其实点亮的是同一个发光二极管。由此是否可以得出,我用非差动的信号 来 借用差动信号的口 来驱动伺服?即使用PP PG NP NG 四个口。但是PP PG给定普通脉冲的信号来驱动伺服速度,NP NG也用普通脉冲信号来选择方向?

网友A:
呵呵;用非差动的信号 来 借用差动信号的口,目的是什么?

楼主:
目的当然是驱动伺服了。因为差动信号都是要加模块的,成本高。请问这样能否直接驱动?这个PLC是S7-200

楼主:
因为用OPC不行。那个发光二极管不像松下一样,是双向导通的

网友B:
那你用集电极开路输出不行么?非得用差动?

楼主:
高手能补张集电极开路的路吗?描述下也行啊。

网友B:
这是J2伺服的连接图,J3的应该也一样

楼主:
您的三极管是开关信号,无电位的,即导通或截至。而我的是高电位信号,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