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1):
想用铁做一个电烙铁头,烙画用的,但是铁的电阻和铜不一样,会不会把电烙铁的炉丝烧断哪?我不太懂电,请各位老师指教。

我之所以用铁自制,不是为了省钱,而是有特殊用途。

网友A:
买一个几块钱,
一般的铬铁头是紫铜的,就是你用来烙东西用的这种,就一根紫铜棒,其它料温度不行

网友B:
铜的传热性好,用可调温的电烙铁就可以。铁的导热性差,资源浪费。

网友C:
觉得楼上说的有理,并且烙铁头价格确实不贵,自己做有些费事

网友D:
直接买一个省钱省力。

网友E:
有些电烙铁的头就是铁的,直接买一个不省事吗?

网友F:
楼主真是好功夫,自己做。
是我就买一个省事

网友G:
不知功率多大?
烙铁头是传热用的,想来对烙铁芯没有大的影响。

网友H:
买个吧,没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功率多大?
烙铁头是传热用的,想来对烙铁芯没有大的影响。
20w,30w,60w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真是好功夫,自己做。
是我就买一个省事
我是需要烙铁头,有特殊的形状啊

网友I:
快把钱买一个,如非要做一个也可以

网友J:
烙铁头都是铜的吧   用铁不知行不行

网友K:
关键是选的电热材料好坏

网友L:
铁的导热性不如铜,当烙铁头绘画没问题,放心使用。

网友M:
买一个可以调温的烙铁头 去试一下吧

网友N:
可以但是容易生锈

网友O:
铁芯的传热性能应该也行,不过可能不耐用。

网友P:
铁的好像不太粘锡。

网友Q:
引用 网友G:
不知功率多大?
烙铁头是传热用的,想来对烙铁芯没有大的影响。
只要你用铁铜铝不锈钢等金属材料来做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
20w,30w,60w
可以试一下;
如果铜质的符合要求,也可以用铜材;
如果温度有要求,可以试一下调温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G:
不知功率多大?
烙铁头是传热用的,想来对烙铁芯没有大的影响。
只要你用铁铜铝不锈钢等金属材料来做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谢谢您!明白了。

网友R:
我用不锈钢做过,导热性很差。你要做铁的,电烙铁最少得150W

网友S:
4块钱一个

网友T:
买就买个大的,好用...

网友U(2013-10-31):
回复 楼主:
没事的,烙铁头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