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mh4定位模块

楼主(2012-12-12):
请问qd75mh4定位模块能否控制mr-j3-a的驱动器(我在gx-works2设置私服驱动器系列时遇到的问题)

网友A:
QD75MH4的模块是光纤接口,控制伺服要是三菱的MR-J3-B,这个伺服有光纤接口,MR-J3-A的没有光纤接口,不能控制

网友B:
过来学了了 版主都说了 俺就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