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2-12-12):
压力传感器  接线有什么区别呀    求高人

网友A:
接线的问题在你买传感器的时候有接线图,按照接线图接线就OK了啊!

网友B:
压力传感器串接24V电源的多,就是传感器用两根线,一根接24V+,另一根接仪表+输入端,仪表-输入端接24V-

网友C(2013-01-30):
接线上根据输出信号的不同有不同的接线方式
一般有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之分~
主要是接  电源 和信号线
特殊的压力传感器 会有一根校准线,例如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

一般厂家在产品说明书里都附带接线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