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2):
将检修设备停电,对已经拉开的断路器和隔离开关应采取哪些措施?

网友A:
挂牌,上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挂牌,上锁。
这是规程,派人看护!

网友C:
挂牌,上锁,派人看护

网友D:
挂牌,上锁、切断合闸电源、取下操作电源熔断器

网友E:
也就是以上所说的一些措施吧,安全第一必须从心理上重视。

网友F:
悬挂指示牌,取下操作电源熔断器,装设接地线,投入接地刀,上锁,安放安全护栏,

网友G:
另外刀闸处放置绝缘隔板。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主的建议,学习了,安全第一

网友H:
直接上锁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