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2):
如题:请问触摸屏除了可以与PLC配合之外还能与谁配合使用?
现在的主流触摸屏的指标有哪些(可以标明触摸屏的技术先进性)?

网友A:
像三菱的是可以直接和三菱的变频器、三菱的伺服直接连接的
也可以直接连接一些温控表等

网友B:
没见过,只见过和PLC连接!

网友C:
单片机、DSP、都可以

网友D:
嗯 楼上的说的不错,我们用触摸屏,可以控制我们的运动控制卡
我们的运动控制卡是用的ARM+FPGA

网友E:
楼主要做什么

网友F:
见过DCS的一个现场操作站用触摸屏

楼主:
什么是运动控制卡,第一次听说。。

楼主:
刚接触这个东西,想做一个控温的设备。

楼主:
恩。。触摸屏的24V电,通过什么接入呢?开关电源?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触摸屏的24V电,通过什么接入呢?开关电源?
没错,可以用开关电源,如果有PLC也可以用PLC上的24V电源,但要看PLC功率够不够

网友H:
开关电源,直流电源都可以,输出是直流24v的就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嗯 楼上的说的不错,我们用触摸屏,可以控制我们的运动控制卡
我们的运动控制卡是用的ARM+FPGA
ARM和FPGA之间通过什么方式连接?

前面了解过一个运动控制型PLC,知道逻辑控制和脉冲输出是独立的,高速脉冲输出不受扫描周期控制

还没时间问,2个CPU之间是怎么连接的,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恩。。触摸屏的24V电,通过什么接入呢?开关电源?
触摸屏的24V电源,购买一个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K:
触摸屏的24V电,开关电源

网友L:
有共同的通讯协议,并且屏提供相应的借口就都可以连吧,昆仑通态的看里面支持的硬件好似相当多啊

网友M:
只要有控制功能的软件应该都可以和触摸屏进行通讯吧

网友D:
ARM和FPGA怎么连接? 我做销售的哦,您这问的技术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如果需要了解具体资料,可以加我QQ89339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