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2):
一台三菱F500J变频器各项参数能够修改设定,就是一运行就报OC1停止,望各路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具体的型号?电压数据?

不行发我哦。     经过N此实验,已经破解三菱变频器 报警EOC1 的运行“密码”。

楼主:
三菱F500J 7.5KW  400V

网友B:
去掉负载看看怎么样!

网友A:
根据经验这个和负载关系不大的吧,空载也会报警的。是检测电路和光耦了。

网友C:
不很了解日本货

网友A:
我了解三菱F500 A500 A700 F700 的硬件维修。可以问我一下,呵呵

网友D(2013-02-16):
你多看看那咸老师的书吧,是驱动部分的故障

网友E:
打下服务热线

网友F(2013-07-25):
回复 网友A:
这位仁兄教我破解三菱A700启动时报OC1的故障,谢谢。

网友G(2013-08-26):
回复 网友A:
你好毛工,我现在台机器F740的,直流不装模块运行显示正常,也有频率,就是没脉冲,装模块,接上交流,一运行就报OC1,模块是好的测试过了。有资料的话能发份给我吗?邮箱408277552@qq.com

网友H(2016-01-31):
各位朋友,三菱F700报EOC1怎么修复,急需资料

网友I(2017-07-02):
回复 网友A:
看到 回个话

网友J(2021-01-30):
一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K:
富士G1S主板怎样改功率,哪位大师知道,感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