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2):
想问大家的问题是:
这种布局是不是有点紧凑了,左下家准备装变压器,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东西就是这些!

网友A:
做什么机器啊?装这么多继电器?这个故障率可以说是超级高了,并且无法很快查出来。
所以说就不要说布局了。
27个继电器,维修的人,看了要发疯的。

网友B:
怎么用那么多继电器,改用plc吧。

网友C:
继电器容量都很小,干什么用呢?
是否与其他柜子配合使用?

网友D:
是啊现在都用PLC 了省地方也省事

网友E:
什么柜子,这么多继电器,一旦出问题的话,对机器不熟的人来修的话,够呛,为啥不用PLC呢?

网友F:
用了PLC就不要用继电器了吗?

网友G:
干嘛用的这是???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机器啊?装这么多继电器?这个故障率可以说是超级高了,并且无法很快查出来。
所以说就不要说布局了。
27个继电器,维修的人,看了要发疯的。
继电器不算多啊

线槽用的太小了,25*25的,做完后你线都塞不进去的,这个用45*45的比较合适,25*65的也行啊

网友I:
有用吗!!银河计算机上不够用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机器啊?装这么多继电器?这个故障率可以说是超级高了,并且无法很快查出来。
所以说就不要说布局了。
27个继电器,维修的人,看了要发疯的。
继电器不算多啊

线槽用的太小了,25*25的,做完后你线都塞不进去的,这个用45*45的比较合适,25*65的也行啊
那么多的继电器,线槽是小了点

网友K:
这种柜子接线十分麻烦,常常是一个接线柱要接两到三根线,通电调试时,有一个接错了,查找起来都很头疼。

网友L:
除了不齐,还可以吧。有没有考虑出入线?线的走向?
接线和柜子真没关系,只和图有关。把80%的力量放在设计上。

楼主:
我的问题是,柜子的布局有什么好的建议!用PLC太浪费,这是放大后的柜子,线号标好,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M:
继电器用这么多,容量又不大,为啥不用可编程控制器呢?

网友N:
便宜啊。呵呵。我这个有二手lsplc 300一个9新的400一个。用变频器么,给推荐个电流矢量的。

网友O:
出了问题要查死人地,还有如果要稍微有点变动,那后果估计更吓人

网友P:
这继电器不算多,我见过用好几百个继电器的,大家都别大惊小怪的

楼主:
PLC太浪费,没必要!

网友M:
现在眼前总还时不时浮现当年出差调试设备,顶着大南方酷署,眼珠都不错一下地盯着满盘让人眼花的热继电器,就为弄清究竟是哪个继电器总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过热跳闸的情形,当时那个郁闷就别提了。现在好了,设备发到现场,经过简单的调试,就可以运行,维护也十分方便。想起来,有时真觉得很感慨的!

网友Q:
线槽空隙太大,不漂亮。

网友R:
这是要做什么设备的那,开关要和继电器分开,强电和弱电的线路不能走一起那

网友S:
线槽还是用KSS的比较好,控制箱太紧凑了,空开和变压器放同一排,端子排独立一排,你试下会不会好看点。

网友T:
继电器虽然多,但能够将二次控制回路简化。便于维护。

网友U:
先问问是做啥的?

网友V:
跳线多就不用改线槽了,想明白楼主想实现什么控制

网友W:
看来老板够抠门的!多花点银子换个大线槽吧!

楼主:
说实话,这个柜子比原来的柜子多了几个继电器了,以前的运行很正常哦!只不过以前的柜子小了!

网友X:
变压器和断路器最好在上面!

网友Y:
变压器最好是在底板上,因为从你的配置来看,变压器的档次不会太高,振动和发热量较大是要考滤一下的,天长日久,这个问题不能小视。

线槽再长一点就更好了,不会防碍你上固定螺丝的。

网友Z:
我以前做过,超难维修.

网友AA:
位置小为什么要用4路的继电器啊,为什么不用2路的或1路的?

网友AB:
依你的断路器来看,再装个变压器完全没问题,在继电器上面或下面板的空白位置最好标上是什么的控制,我厂里有好几个这样的电柜呢

网友AC:
哥们你看看这行不 大家都看看 见笑了   不知道变压器的大小 ~~~

网友AD:
都行,线编号,图纸画好就行。

网友AE:
2P空开是总开的话,应该是放在左上,MY4NJ的中间继电器的触头电源都接在总开的话线径就比较粗,跳线的话比较不好操作,不知道柜的电气原理图,变压器是接在哪里,配电柜主要是走线越短越好。总体还行。

网友AF(2013-01-22):
正因为用PLC,才用这么多继电器,不用PLC的话,可能就不用继电器了。我猜的。

网友AG(2013-08-18):
现在这个柜子维修很不容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G:
现在这个柜子维修很不容易吧
就没坏过,相当好用!

网友AH:
回复 楼主:
布局不太好看,线槽切断又长又短,整天美观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