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2):
多少千瓦以内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可以改成交流220伏启动,应该怎么改,最好有图!电容是怎么选择的?先谢谢!!!

网友A:
找个电拖书看看!!这不是幼儿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个电拖书看看!!这不是幼儿园
虽然我回答不了问题,但我不赞成楼上的后一句话;文明的语言,可以体现一个人的素养。

有经验的朋友,或者阅读过相关资料的朋友等,可以说一下。

网友C:
这个问题以前论坛讨论过,搜一下

网友D:
你是指用电容移相,将220变成三相电吗?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将三相电机通过加装电容器改为单相的使用呀?
如果是这样的话,一般都是功率较小的比如4KW以下的。

网友E:
三相异步电动机改单相的原理和方法
三相异步电动机由于构造简单、成本低、维修使用方便、运行可靠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工农业生产。三相电动机的电源应是三相电源,但实际上常会遇到只有单相 电源的问题,特别是在家用电器上用的都是单相电动机,坏了以后想用三相电动机代替,就必须做适当的改接,以使三相电动机适应于单相电源而正常工作,下面具 体谈其接线方法。

网友E:
一、改接原理
   三相异步电机是利用三相互隔120°角度的平衡电流,通过定子绕组时产生一个随时间变化的旋转磁场,以驱使电动机运转工作的。在谈到三相异步电机改单相使用之前,先要说明单相异步电动机旋转磁场建立问题,单相电动机只有在建立旋转磁场后才能够起动。它之所以没有初始起动转距,是因为在单相绕组中建立起的磁场不是旋转的,而是脉动的,换句话说,它对定子来讲是不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定子的脉动磁场与转子导体内的电流相互作用是不能产生转矩的,因为没有旋转磁场,所以就不能使电机起动运转。但是电动机内部两个绕组的位置有空间角度差,若设法再产生一不同相的电流,使两相电流在时间上有一定的相位差,才能产生旋 转磁场,使电机起动。因此单相电动机的定子除了有工作绕组外,还必须有起动绕组。根据此原理,可利用三相异步电机定子的三相绕组,将其中一相绕组线圈采用 电容或电感移相的方法,使两相通过不同的电流,这样就能建立旋转磁场,使电动机起动运转。当三相异步电机改为单相电源使用时,其功率仅是原来的2/3。

网友E:
二、改接方法
   要把三相电机使用在单相电源上,可将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中的任意二相绕组线圈首先串联,再与另一相绕组并联接入电源。这时,两个绕组里的磁通量在空间上虽然有相位差,但因工作绕组和起动绕组都是接在同一电源上,如按时间来讲,电流是相同的。因此,只有在起动绕组上串联一只电容器、电感线圈或电阻,才能使电流有相位差。在接法上为了增大起动转矩,可用一台自耦变压器将单相电源的电压由220V升到380V,示意图如图1所示。
(图1)
一般小型电动机均为Y接,对Y 接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用此种方法接线,应将串入电容C的绕组接线端子接在自耦变压器起头端子上,如需改变转轴转动方向,可按图2接线。
(图2)
如果不升高电压,接在220V的电源也可用此图示。因为原来接三相380V电源电压的绕组,现在用于220V电源,电压太低了,所以转矩太低。
(图3)

(图4)
   图3接线转矩太低,若增大力矩可将移相电容串入二相绕组连在一起的线圈中,用此绕组为起动绕组,单只线圈直接接在220V电源上,见图4。图3、图4如果需要改变转轴转动方向,可将起动绕组或运转绕组的头尾换一下就可。
   两个绕组串联后的磁矩(其中一相反串)是由两个夹角互为60°磁矩合成的(如图5),其磁矩远远大于由两个夹角互为120°合成的磁矩(如图6两绕组顺串),  所以图5接线的起动转矩远远大于图6接线的起动转矩。
(图5)
(图6)
   在起动绕组上接入电阻R(图7)的数值应当与定子绕组相电阻接近,并且应当能够承受起动电流,这种接法起动转矩为额定转矩的0.1~0.12倍。
(图7)

网友E:
三、移相电容的选择 :
   工作电容C=1950×Ie/Ue×cosφ(微法),Ie、Ue、cosφ是电动机原来的额定电流、额定电压及功率因数。
   一般工作电容用在单相电源上的三相异步电机时(220V),每100W用4~6微法电容即可。
   起动电容可根据起动的负载大小而选择。通常是工作电容的1~4倍。当电动机达到额定转速的75%~80%时,应当断开起动电容,否则电动机易烧坏。
   正确选择电容的容量使二相绕组的电流I1、I2相等,且等于额定电流Ie,即I1=I2=Ie。若要求起动力矩大些,可增加一个起动电容,并接在运转电容上,当起动正常时,断开起动电容。
   三相异步电动机用于单相电源的改接意义较大,方便易行,但由于单相电源一般容量较小,所以适用于1kW以下小电机。

网友E: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F:
加个变频器就行了,费那事干啥,单相变频器最大做到5.5kw
普传最220v变频器到4kw

网友B:
5楼wml0060提供了较详细的资料,楼主可参看一下;
谢谢了!

网友G:
改了以后不能长时间的使用在说功率也会减小。电流也不是平衡的,只能用于几百瓦的小电机可以使用大了感觉不靠谱。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向楼上学习了,谢谢分享!

楼主:
真的是太感谢大家了!!!

网友I:
呵呵;楼主是想把电机改成单相的;

网友J:
2.2KW用220V,2.2KW以上用380V

网友K:
六楼介绍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