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的保护接地

楼主(2012-12-12):
电焊机的保护接地线烧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焊机的保护接地线烧了是怎么回事?
你说的是焊机输入端子那地方的地线吗?

网友B:
电焊机漏电

网友C:
猜一猜:可能流过了焊接电流。

如果能了解到现场情况,可根据现场情况分析一下。

网友D:
电流大了,线细了,都有可能!

网友E:
应该是流进了焊接电流。

网友F:
估计是大电流都往接地线走了  才会烧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流进了焊接电流。
这个可能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