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2):
就是远距离控制的方法,我看别的PLC是用以太网通讯的,有没有教程发一下,最好是基础的,本人刚学。

网友A:
呵呵;用以太网首先看你是不是真的需要,一个以太网的模块价格是否可以承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远距离控制的方法,我看别的PLC是用以太网通讯的,有没有教程发一下,最好是基础的,本人刚学。
用GPRS DTU吧 无线通信 只要有移动信号 就都可以

楼主:
PLC——以太网模块——光纤线——以太网模块,以太网模块再直接连主机,是这样吗,通讯是如何做到的,怎么通过光纤远程控制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