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2):
各位帮我看看吧,在omron里面编程时。输入指令时,输入不进去的。好像是不支持指令输入似的。
我的版本也有9了啊
为什么梯形图界面输入不了指令。

网友A:
具体参阅软件手册。

网友B:
先看CX_P的操作手册。照着做一个 就知道了。

楼主:
这个我了解,最开始我也为这个伤透了脑筋。不过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你可以在plc中进行设计输入模式就可以了。具体步骤如下,单击“工具菜单”--选择“更改输入模式”--再选择“智能输入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C:
我还在用CX-P6.1版本,没有发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D(2013-01-14):
你是不是软件处理编辑模式呢?

网友E:
重新调整模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