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2):
请问这个电火花穿孔机控制箱里面的几个大绕线电阻起什么做作用,类似的高频电源都有用到,如线切割,电火花机等,

网友A:
有图纸么,若有,可照图分析;
如果是电源里的,可能是限流。

网友B:
电阻作用
驱动器或变频器的制动电阻

网友C:
只看到电气卫生太差了

网友D:
MOS 管限流用。

网友E:
应该是限流的!电机在正反向时释放和限制电流提升的!

网友F:
有线路图吗?上个看看就知道了,没就自己画个吧,没见过这设备仅凭图片无法确定。

网友G:
感觉好像是消耗功率用的电阻器.

网友H:
有点像我们这的制动电阻。

网友I:
要对照图纸才能知道

网友J:
柜子太脏了,我以为我们的柜子脏,还有比我们更严重的!

楼主:
没办法,设备用了好多年,只要碰到一点小问题需要处理的时候才会顺便一起清理,毕竟设备太多,人手少,顾不上。叫操机人员去清理怕他们会乱搞帮倒忙

网友K:
限流电阻。线切割和火花机里很多。
1.限制步进电机的电流
2.限制放电电流
下面是福斯特线切割机电路图

网友L:
没见过详细实物 但按个人理解 高压放电装置因为都是通过高压变压器升压产生电弧的 初次级电压比很大 那么如果次级短路 初级的电流将会很大 这时如果在初级回路中串入电阻 可以限制次级短路后的大电流 以保护整个系统

网友M:
线切割,电火花穿孔机,这些机器,其电机都是频繁正反转的。你说的那些电阻叫波纹电阻,是制动电阻,当电机刚刚反转时,电流很大,这些电阻是限流用的,省的烧坏电机。楼主如果经常接触变频器的话,就不会感觉奇怪了。在变频器的应用中,这些电阻叫制动电阻,就是电机突然减速和停止过程中,限制电流的。

网友N:
刹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