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电脑问题

楼主(2012-12-12):
联想扬天t2900D前面让小孩到进水,我烤干开机,开不了,大家估计把什么烧了?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把钱烧了。。。。

网友B:
出保的话就自己打开看看,要是主板被水洗的话,还是请专业的修

网友C:
联想的电脑也很垃圾啊我的锋行6070用了三年主板就完蛋了

网友D:
把主板、硬盘等电源线拔下来,量量12v、5V电压再说其他的

网友E:
最大可能是主板和电源。

网友F:
一个一个检查!或一个一个更换,先检查电源吧!

网友G:
按启动按钮后,风扇、指示灯等一点反应都没有的话,建议打开机箱找到启动按钮短接一下看看

网友H:
先检查电源吧!

网友I:
试试电源是不是好的!把主板电源插PIN拔开!其它也可以扒开!为安全起见!短接绿色和黑色看看!开关电源启动不?如果正常!把CMOS电池扣下来放电!把内存拔下清理金手指!再插回去开机试试!如果不行!确定主板挂了!

楼主:
现在能开机,但是进不去系统,最后一步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g press a key

网友J:
联想的主板不行!
进水十之八九是主板挂了!

网友K:
按启动按钮后,风扇、指示灯等一点反应都没有的话,大多数是电源坏了。

网友L:
估计是把某个件烧了吧,一个一个的排除吧

网友M:
测试下硬盘吧,要是没问题就是引导文件坏了,最简单就是重装了

网友N: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把钱烧了。。。。
呵呵,楼主的电脑过了保修期了?

网友P:
如果插着电源插头,主板就肯定坏了。ATX电源(按一下就启动了,按键不锁定的电源方案)有一个待机电源送给主板的南桥控制芯片,进水到这一部分,外围电路完了,中奖的话南桥芯片也完了。电脑城50元可修。

网友Q:
先放2天在看看 有可能水分还没干 不要急于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