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2):
清水泵能从水进直接将水这上楼供水用吗

网友A:
你想往楼上抽美元吗。。。。。。

网友B:
我对潜水泵不了解;
楼主可将供水高度等 说一下,看潜水泵扬程能否达到。

另,不知楼主是想直接供水,还是设有水箱,通常是设有水箱的;
加压泵的情况,可能与潜水泵不一样。

网友C:
首先要弄清楚清水泵的扬程和流量各是多少,才能应用。

楼主:
谢谢,这个水泵是自吸式的,它能够自身控制吧,一定要有水箱吗

网友D:
真没见过!流量得弄清楚呀,怎么个供水方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水泵是自吸式的,它能够自身控制吧,一定要有水箱吗
只要吸程和扬程都能达到要求的话,你做恒压供水都没有问题,还要什么水箱!

网友F:
到底想要干嘛?不知所云

网友G:
条件都不齐

楼主:
这是水泵的参数》广东凌霄泵业有限公司 材质:铸铁 驱动方式:电动
用途:增压泵 叶轮结构:封闭式叶轮 叶轮数目:单级
叶轮吸入方式:单吸式 原理:转子泵 性能:耐磨
扬程:55(m) 转速:2900(r/m) 功率:1000(w)
流量:5(m3/h) 型号:JET-150自吸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