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3):
有一个需24V电压供电的仪表,上电就烧。
检查电压正负线没错,接地良好,但是一上电就烧,后来将电源线拆了对地量电压,正端对地0V,负端对地-24V,正负电压+24V,
请问什么原因烧坏仪表。
仪表换了3块,3块都烧,一上电就烧,接线肯定没问题,仪表8k一块,烧不起。
请大家参考下,发表下意见,谢啦

网友A:
打电话问下厂家。
电源和接线处问题的几率比较大。建议换一电源,重新核实下接线。

网友B:
呵呵;还一连烧三个,烧第一个就要换个电源了;

网友C:
这个是供电电源出问题,应该供电电源正极对地量是24v

网友D:
可以看看24接个继电器看看!

网友E:
"正端对地0V,负端对地-24V"这玩意正负都反了

网友F:
如果没猜错的话,楼主,你的接地的问题!

网友G:
你现在都没有弄清楚仪表电源的要求?到底是正电源还是负电源?电压如何?连烧三个?烧第一个的时候,你就没有多个心眼?查查原因!!

网友H:
我想可能是你接地不正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现在都没有弄清楚仪表电源的要求?到底是正电源还是负电源?电压如何?连烧三个?烧第一个的时候,你就没有多个心眼?查查原因!!
这钟表用个很多年了 很熟悉,总之接线没错,需要的是正电源,
问题是为什么电压源出来的电会变成 正端对地0v  负端对地-24v
正确的是正端对地+24,负端对地0v

网友I:
如果是这种表你很熟悉,接线又没出错的话。那就要考虑电源了

网友J:
仔细查一下吧。电源应该好查的,

网友K:
检查开关电源进线是否有问题。表内电源是不有问题啊。

网友L:
看一下电源吧!看一下输出形式是否匹配仪表!

网友M:
难道楼主的电源是正搭铁,一般都是负搭铁的,这样证明电源已经反了,检查检查再检查。

网友N:
正端对地0V,负断对地-24那就是正负极翻了,反过来就行了。

网友O:
接地没接好,整个系统的接地混乱。重新检查整个系统的接地。现在应该是有的是正极接地、有的是负极接地。

网友P:
电源问题可能性大会。

网友Q:
楼主很富有,我们这些穷人伤不起!

网友R:
楼主你的电源是输出对称24V的吧 也就是+24 0 —24的吧。   测量好一个24V  正负区分好  给仪表不就好了

网友S:
应该是+24v接地了,而你的仪表是0v接地,所以你上电的时候造成电源短路了,不见得是你的仪表就坏了,你把表和地分开试一下,是不是就正常了? 如果正常你就查电源+24哪接地了吧

网友F:
楼主,大家回答这么多了,你搞好了吗?搞好了,说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哟!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很富有,我们这些穷人伤不起!
一点不富有的啊 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大家回答这么多了,你搞好了吗?搞好了,说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哟!
还没呢 等厂家了 只能

楼主:
引用 网友S:
应该是+24v接地了,而你的仪表是0v接地,所以你上电的时候造成电源短路了,不见得是你的仪表就坏了,你把表和地分开试一下,是不是就正常了? 如果正常你就查电源+24哪接地了吧
你的分析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