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打击一个新手学习的积极性!!!

楼主(2012-12-13):
我是新手 刚开始学习300 今天做一个正反转实验时发现了图片上的情况,我只是点了上电I0.0和开始I0.1,为什么会这样(两路同时输出),是不是定时器设置的不对

网友A:
看看你的T1 的功能吧!点帮助可以看见每个定时器的使用!

网友B:
好吧,同样也是最近开始入手的菜鸟,来说下吧。
在接通的一瞬间,T1是通的,但是同时把下面的T1连接上,同时是Q0.2接通了,但你Q0.2在T1上是R的复位信号,而复位信号总是优先的,所以你的即使有输入到T1的是1信号,但是T1还是显示没有输出脉冲的。

网友C:
不知道你为什么没有把Q1.0和Q0.2两个没有互锁了?你只设定500MS连1s都不到就到时间了,你肯定看不到是那个先通的,时间长点你就明白了。

网友D:
定时器设置的对,逻辑错了,左转到时右转工作,左转没停止。输出前加互锁,不要带上T

网友E:
把时间设长一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