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隔离开关(刀闸)跳闸吗!

楼主(2012-12-13):
我们的隔离开关是通400v电的,下面有一个500A的断路器,下面分好几个小断路器,那天跳闸了,断路器没跳,刀闸有一相跳开了!真是奇怪了!

网友A:
没见过刀开关跳闸的。。。。。。

网友B:
“刀闸有一相跳开了”,是什么情况呢,刀闸应当是手动操作的、而且是三极一起动作的吧;
会不会是合闸时,有一相没有合好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刀闸有一相跳开了”,是什么情况呢,刀闸应当是手动操作的、而且是三极一起动作的吧;
会不会是合闸时,有一相没有合好呢?
确实如此,刀闸是一体的,不知怎么会一相跳闸?

网友D:
隔离开关坏了

网友E:
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F:
合时没检查一定是没合好

网友G:
应该是有一相没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