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3):
开始开关电源坏了,电容电阻坏的很多,两个K2717也坏了,换完后通电还是不显示,最后发现变压器也坏了,花了一天时间绕好了,通电有显示了,就是开关管的声音有点大,而且上电就显示CF3.6,第一次绕变压器,弄的不是很好,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绕错了引起的还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A:
我记得CF3好像是霍尔坏了

网友B:
我坚定认为 楼上说的对 霍尔问题

楼主:
我把霍尔信号线断掉,然后与与GND相连,还是老样子,应该不是霍尔坏了吧.

网友C:
电源造成的CPU板怀了。
仔细看,cpu可能已经击穿或者烧毁。

楼主:
不会吧,我换了一块主板还是报CF3.6,纠结中..

网友D:
应该是电流互感器,及其后续电流检测电路的故障。后级电路,由反相、同相运算放大器和电压比较器等电路构成。
先测量三路互感器静态输出信号电压是否为0。若有一定输出值,一般是电流互感器损坏。若输出正常,查后级电路,在采用2.5V基准电压情况下,运算放大器的静态输出电压(运放输出端)值应为2.5V。偏离此值,说明运算电路已经损坏。
此故障属于电流检测电路硬件故障,与MCU芯片外围电路无关。
修复的希望较大,楼主使点儿劲修复吧。期待报捷!

网友E:
重点测电压值的精确度

网友E:
CF3.6是由CPU检到有错误才报出信息。

CPU坏了还能报错?

楼主:
谢谢咸老师,在论坛看了很多咸老师的文章,很配服,也很有感触,我今年刚毕业的,在学校数电和模电都只是教了点毛,那时学的不是很认真,总是一知道半解,而现在开始学修变频器,面对那些电路更是一头雾水,修驱动时,即使对电路不大懂,通过对比也可以处理一些问题,对于一些保护电路就看不大懂了,问师傅总是一句自已想办法,很是无耐,咸老师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只是我现在电路的分析能力还不够,有点惭愧啊,CF3.6说明书上说是直流侦测线路异常,也有可能是我变压器没绕好的原因吧,有几个都不确定方向有没有绕对,囧。这个只能先放着,看我师傅能不能找出问题来。只会通过对比来修水平很难得到提升,还是要多看看书,了解到本质才有更好的提升空间,现在还要多多努力啊,呵呵。

网友F:
是不是还没装模块.

楼主:
嗯,模块还没装

楼主:
我装上再试一下看.

楼主(2013-01-19):
是变压器问题,前几天有一个一样的机器送来维修,变压器换过来就好了,不过那个机器要得太急,没来得及测输各组电压,呵呵.

网友G:
暗暗感觉是电源还没真正修复。

网友H(2015-03-31):
一般都是互感器或者主板故障,既然已经换过主板,那就应该是互感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