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3):
此款PLC用的时候首先编程软件及其庞大,2.00版本将近1.5G的安装包,由ISaGRAF公司开发的通用编程软件封装而来,监控及其不方便,占用资源较多,会卡,另外在切换到PROG状态时,可能会出现问题。
其次,此款PLC提供的功能块才130多,此中还包括比较等指令,传统的移位,堆栈等等的操作都没有,需要自己使用功能块来实现,咱们买的不是单片机,开发板,该有的都没有怎么搞呢?
第三,此款PLC不支持子程序调用,导致程序没有层次;给阅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第四,该PLC在实际开发时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数据类型的转化,很让人纠结的,传送指令只能找到1 gain,面对块传送时将不得不使用功能块,该PLC支持数组,却不支持对数组元素的操作,都需要自己开发,
第五,不支持别名,该PLC有别于 AB的其他PLC,尤其是在Modbus通讯时做地址映射,使用者最后不得不使用超级多的1 gain指令,定义超级多的全局变量。

综上,此款PLC真心垃圾!

网友A:
虽然没有使用过或者接触过AB的这款产品,但是仅针对于IsaGRAF的产品发表一点意见……

1、IsaGRAF是支持IEC61131-3标准的产品,所以么有比较指令,没有移位指令貌似不太可能……
2、不支持子程序调用?IEC61131就根本没有子程序这种说法,取而代之的是FB,FC。
3、支持数组,却不支持对数组元素的操作?那如何给数组赋值的呢?

楼主:
IEC61131-3标准是遵守了,那是所有PLC都支持的,无论哪家的PLC都有自己的指令的,包括AB自己的ML1400等等,更不要说中型,大型机了。我说的比较指令有,移位指令,堆栈操作却是没有的。

不知道这位仁兄玩过多少PLC,其他厂家的有哎,他自己的其他PLC也都带子程序的,这个不带说明什么呢?AB的这个产品就这么自以为是?

至于数组,如果想了解对数组和数组元素的操作,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否则解释不清楚的。

建议用过此款产品的工程师过来交流,主流的梯形图用起来不是很方便,FB,ST再强大虽是一方面,可是一个不大的方案,用起来如此复杂,当真以为工期不值钱啊

网友B(2013-05-21):
回复 楼主:
西门子也是一个叼样还灌输给用的人说越难搞的越有技术

而且还要说那是你不会用说你没达到那个层次和水平

其实就是瞎忽优中国人

网友C(2013-06-24):
由于这款编程软件是基于Visual Stidio Shell的,所以安装包特大,占用资源可能取决于机器的配置环境,因为这款编程软件对机器要求比较高。
移位指令有SHL 和SHR, 堆栈指令有StackInt,可能这只是几个普通的指令,如果需要自定义类型的话,需要自己写功能块了。
功能块取代了子程序调用,西门子的PLC也是这样的。
数组需要用COP指令,这个指令在4.0版本支持。
别名暂时应该是不支持的,但是4.0在Modbus里支持了数组,可以在Modbus里映射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