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PLC怎么连接呢?

楼主(2012-12-13):
USB2(下载程序用),电源接口(供电用)。
那么其他的接口有什么用呢?LAN口可以跟谁相连接?USB1口和串口有什么用?
如果用PLC跟触摸屏相接,怎么接线。
PLC上面是I/O接口,怎么能跟触摸屏连在一起呢?

网友A:
看是什么样的PLC和触摸屏了 都有专门的连接线,或RS232 或RS485的 触摸屏有专门的画图软件,可以定义PLC里面的I/Q/M/DB/等点

网友B:
每种都有不同的用法,这里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

网友C:
那么其他的接口有什么用呢?LAN口可以跟谁相连接?USB1口和串口有什么用?
可以看该触摸屏的使用手册
如果用PLC跟触摸屏相接,怎么接线。
PLC与触摸屏的型号?不同型号接法不一样。
PLC上面是I/O接口,怎么能跟触摸屏连在一起呢?
PLC有通讯口的。

网友D:
一般是用以太网和串口和PLC连接,具体要看这个触摸屏的手册说明

网友E:
不同型号不同对待,手册为准。

网友F:
触摸屏的接口已经很丰富了,就看你的plc有什么接口了。如果plc有网口就用rj45,如果有rs232就用串口com1,485就用com2,一般下载出瓶程序用usb。

网友G:
呵呵;一般屏买的时候请让供货商一起提供与你用的PLC的通讯电缆;

网友H:
手册里有各种型号的PLC的连接方式,你要确定你是哪个牌子的PLC查一下手册就行了,你那个彩页的说明书里只有常用的三种PLC.

网友I:
以上已做解答不再说什么了。

网友J:
以太网口是通过以太网通讯用的,USB通常其中一个是下载画面程序用的,另一个是连接U盘用的.

网友K:
PLC有通讯口的。
那种接口布置与昆仑通态的一样。我也有用过。是接COM口的。手册上很详细的。

网友L:
一般来说,你采购PLC的时候就要告诉供货商PLC和什么产品连接,然后他们才好给你配线,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也就是说PLC上的8针圆形接口,既可以作为1、PLC下载程序用2、PLC与触摸屏通信用两个功能。
其中与触摸屏通信用线,一头是8针圆形公头,一头是(485通信)9针D形母头,是这样吧?

网友M:
我再补充一点吧
除了在硬件上连接正确以外,
在触摸屏的编辑软件上也要正确设置HMI与PLC的连接方式及相关地址

楼主:
嗯。。刚才试了一下,用鼠标接USB1也可以。。
刚才问了一下,打印机、鼠标、键盘、都可以接。

网友N:
都有专门的连接线,或RS232 或RS485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PLC上的8针圆形接口,既可以作为1、PLC下载程序用2、PLC与触摸屏通信用两个功能。
其中与触摸屏通信用线,一头是8针圆形公头,一头是(485通信)9针D形母头,是这样吧?
你理解的是正确的
至于HMI上面其他的接口,用的到就用,用不到就当备用
这只是一个屏的多种功能而已

网友J:
只有触摸屏作为主机的USB口才可以连外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