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24MR-001输出COM端

楼主(2012-12-13):
FX1N-24MR-001输出COM端  的接线。。COM0 COM1 COM2 COM3 COM4 接24V的正还是负 为什么?我们厂都是接的正,还有关于外围设备 NPN,PNP型的是不是接PLC的输入,输出端的都要分NPN,PNP型的呢 。我们厂的输出端都是控制中间继电器的,接过继电器是不是就不分NPN PNP了呢??

网友A:
MR是继电器输出的,就不分NPN/PNP了,COM0 COM1 COM2 COM3 COM4 接24V的正或者负都可以。
FX1N-24MR-001的输入端是NPN的

网友B:
继电器输出,就是用他的一个触点,这个触点就像一个普通的开关,起到通断的作用

网友C:
最好在使用时对COM端分别接入保险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R是继电器输出的,就不分NPN/PNP了,COM0 COM1 COM2 COM3 COM4 接24V的正或者负都可以。
FX1N-24MR-001的输入端是NPN的
这个很对!

网友E:
看看书,就不用好了,要不打个电话到400就更清楚了。

网友F:
是继电器输出的,COM端接DC24V正或负都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继电器输出的,COM端接DC24V正或负都可以。
呵呵;如是欧版的,公共端上接DC24V正或负都可以,但欧版的公共端标的是S/S,而不是COM;
FX1N-24MR-001的公共端COM内部与电源的0V是通的,所以你如果接了+24V就会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继电器输出的,COM端接DC24V正或负都可以。
呵呵;如是欧版的,公共端上接DC24V正或负都可以,但欧版的公共端标的是S/S,而不是COM;
FX1N-24MR-001的公共端COM内部与电源的0V是通的,所以你如果接了+24V就会短路的;
我们厂把里面的小芯片位置改了 换到S/S上了  应该改成欧版的了

网友G:
IO板上几个跳线可以改装的,改成FX1N-24MR-ES/UL的型号,改后公共端相当于S/S,需要外部电源接入,S/S上正负电压都可以接;

网友H:
晶体管输出才分NPN PNP啊。。。

网友G:
输入也有NPN PNP的;
对于FX1N-24MR-001的型号,输入只能用NPN型的;
改装后输入NPN PNP都可以;

网友I:
应该都可以,一般接正在实际中有好处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是继电器输出的,COM端接DC24V正或负都可以。
如上述说不对,应该是对于继电器输出的FX1N-24MR-001来说,COM端外接DC24V电源正或负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