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流量计的问题

楼主(2012-12-13):
公司有一台灌装机,介质是植物油,里面有一个流量计,接到一个欧姆龙的控制仪表上面,可以在控制仪表上面设置灌装多少升,但是最近在管道上面加了一个增压泵,大大提高了灌装速度,但另一方面,却出现了新问题,有时,控制仪表上面显示的与实际的不一样,比如仪表显示5升,而实际可能是8升,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加了增压泵以后,流量计计数计不过来啊?大概每30次会有一次这样的。

网友A:
流量计应该有压力范围的,看看是不是超过了

网友B:
流量计 是什么原理的  需要压力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