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3):
有一台90KW4极电机,要求调速,用变频启动,启动转矩不够,调整V/F曲线也不能达到要求(有时能启动,有时显示过载)。不想用直流电机(考虑成本问题),请问能不能更换为绕线电机(有闲置的),启动时还用变频器启动,转子上串上频敏以提高启动转矩。

网友A:
转子短接就行,绕线电机比鼠笼电机启动性能好的多。

楼主:
谢谢回答,我是想降低启动电流同时增加转矩。转子上还想串上频敏。

楼主:
考虑到变频器启动时从0Hz开始,用频敏不适合,是否能转子串电阻,有人这么使用过吗?请大侠们说一下啊!

网友B:
电流矢量变频器也不行吗。可以适当提高启动电流值

网友C:
这个问题好办,把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功能设置成100%,然后把给定信号直接提高到30Hz,就能起来了。

网友D:
这不是电机的问题,而是变频器的转矩功能没有设定好。在变频调速过程中,为了不降低电机带负载的能力,当电压和频率同时下降时,应该在Ku=Kf的基础上适当加大电压,使Ku>Kf。加大电压的目的是为了增大转矩,使电动机的转矩得到提升,来满足负载的要求。所以就要根据负载的特性及要求,来调整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功能。

楼主:
变频器转矩调到最大了,还不能解决问题。用我想的办法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