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3):
ABB变频器ACS800报故障为8110,该如何调整参数?
我打算用4—20ma信号控制电机转速,毫安信号给上后还是报故障8110,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请看说明书:

AI < MIN FUNC
(8110)
(programmable
Fault Function
30.01)

模拟控制信号低于最小允许值。
可能原因:错误的信号标准;或控制电缆出错。

检查模拟控制信号标准。
检查控制电缆。
检查参数30.01。

30.01 AI<MIN FUNCTION 选择当模拟输入信号低于最小设定值时,ACS 800 的动作。
注意 : 模拟输入最小设定值必须设定为 0.5 V (1 mA) 或更大( 参见参数组 13
ANALOGUE INPUTS)。
FAULT ACS 800 因为故障而跳闸,并且电机惯性停止运转。1
NO 无效2
CONST SP 15 ACS 800 产生一个警告信息AI < MIN FUNC (8110) ,并将速度固定为参数
12.16 所定义的值。
警告 ! 确信在模拟输入信号丢失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连续安全运行。
3
LAST SPEED ACS 800 产生一个警告信息AI < MIN FUNC (8110) ,并将速度保持为传动单
元最后运转的速度值,该速度值由最后10 秒的平均速度决定。
警告! 确信在模拟输入信号丢失的情况下,仍然需要连续安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