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接线简图

楼主(2012-12-13):
6根220V、5KW加热管分2组星接到380V电路中给一设备加温,在正常的市电情况下2组加热管30KW同时工作。在停电情况下通过发电机组供电,只有1组加热管15KW可以工作。(发电机组和设备不分开)请帮我画个接线简图,谢谢!在这个电路中,这2组加热管星接的中性点是不是必须要接零了?

网友A:
加热管星接的中性点必须要接零的!

网友B:
必须要接零

网友C:
不接零也没问题吧

网友C:
只是功率达不到

网友D:
仅供参考

网友E:
那就接零试试吧

网友F:
接零的话工作电压是220V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