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3):
请教各位前辈,今天遇到了一棘手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一台风机的软启动显示了“1-8”报警,查看目录报警内容为“输入线路或输出线路错乱”。但风机运转中线路不可能错乱,认为应该是软启动器的晶闸管损坏所致。接下来更换了一台修旧的软启动器,但是这一台软启动器的电源变压器是110V/220V输入的,与上一台软启动器的电源变压器是220V/380V输入的,有所不同。当换上这台修旧的软启动后,启动风机,软启动器的输出端T1-T2-T3之间的电压仅有100V左右。风机转动一点点。输出电压应该是380V才对啊。  请教各位前辈,这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晶闸管没有完全触发导通所致?? 求教!!

网友A:
未能解答楼主的问题,不好意思;
不知原因分析出了没有。